请教编程软件

楼主(2003-09-02):
请问各位行家,我想利用工控机或pc机编一组程序,使端口输出0-15V调制电压可随意改变输出频率和幅值,用什么编程软件可以达到以上目的。如果有可能请详细介绍一下软件,谢谢!
                                                             新手
                                              panhao@gslgn.com

网友A:
拿端口作信号源呀,别想了。PC,工控都没有。呵呵!

网友B:
使用各类D-A转换模块(卡)实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