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03-09-03):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求教:一个s7200 -224和一个HITECH触摸屏连接工作,现在想把计算机连入,实时调试程序,只有一个通讯口,有好的连接方法吗?

网友A:
MPI是点对多的呀,其实就是422(也可能是485,记不清了)通讯可以挂接好几个串行设备的,找手册看看。。。
实在不行就先关闭人机界面的功能,调试好以后再调试人机界面部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笨的办法了

网友B:
不能连接,不过想省事的话可用HITECH的在线模拟

网友C:
不能连接的
有条件的话,用226模拟吧,
成功了以后再换成224的

要是更有条件呢,用EM227再加上一块DP卡在计算机上组成DP网就更为方便了

网友C:
226有双个自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