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3):
请问西门子与三菱的变频器能否带多台电机,怎样控制,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我曾经用一台30KW变频器带了一大堆1.5KW的电机。
注意:1 变频器要选大一点
2 电机要有独立的保护装置,变频器已不能正确保护电机了。
3 总的布线距离要小于变频器规定的布线距离。

楼主:
谢谢楼上大姐,我还想问多台电机怎么与变频器连接,如果我想让某台电机停止工作,其他的继续运行,怎样来控制?

网友B:
答3楼
给某台电机加接触器控制。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用接触器热继电器分别与电机相连,这样可以在运行时将其中某台电机停运。但是,不能在变频器运行时增加运行的电机数量,否则你的变频器坏了别怪我哦。

网友C:
每台电机用接触器热继电器分别与变频器的输出端相连,只要变频器选大些,运行中电机可以单独停止或运行,但增加运行电机需要一台一台的进行,中间要适当延时。

网友D:
另外提醒楼主,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选择U/f控制方式了。

网友E(2003-11-23):
我是刚刚进来这个网站.
    我想 问问 li tian xi,我如果采用变频器而在运行当中不能自如启动和停止其他的电机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你说是吗?

         希望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F:
楼上的兄弟的意见我也想问了
那家plc的话
不就相当于直接接电机了吗?
百思不得其结
望指教

网友G:
这适合工频50赫兹吧?400赫兹或600赫兹的情况您试验过吗?
另外longdong 的问题也请回答

网友H:
还有很多情况下用到哦,只要不是工频的应用都需要变频器的

网友I:
我曾经做过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同时控制电机的转速
1.5kw变频,0.25kw电机两台

网友J(2004-01-12):
我做过这样的,变频器输出接每台电机的接触器再接相应电机,用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当然变频器要相对选大点。

网友K:
只要电机总功率加起来不大于变频器实际功率的话,可以带n台电机。连接的方法同6楼靓女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