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4):
FX2N16MR+FX2N-485-BD可以和以台达VFD-A变频器通讯吗?望各路大侠赐教!此配置可用RS指令发出控制VFD-A变频器通讯命令。并可用串口调试工具监视发出的数据正确无误,但是VFD-A没有反应。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同样数据则变频器有正常反应。用数字万用表量测通讯端子电压发现,串口工具发送数据时电压为2.7--3.0V、PLC发送数据为0.06V。接线无问题。

网友A:
就该是你RS时序的问题,查一下你的程序.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电平配合问题。我用台达PLC通讯台达变频器没有问题(同样用rs指令)。

网友B:
应该是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3-10-23):
我不认为程序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通讯做的多一些。好几种东东,经过一阵摸索总能通讯上,台达变频器用其它PLC也能通讯上,所以可以说,协议是理解正确的。但是就是不响应。

网友C:
你还是用台达的PLC吧,它有专用指令来控制弯频器,很方便。PLC的价格也比三菱低。

网友D:
都没有问题,应该是fx2n-485bd的问题,因为485bd只支持全双工的工作模式,变频器应该只支持半双工的模式,所以,发什么收什么,变频器当然没有反应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应该就是全双工与半双工的问题。

网友E(2005-12-16):
我是新手上路,请问触摸屏怎么通过PLC读取变频器的数据,我用的是DELTA VFD-B系列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