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高手

楼主(2003-09-04):
电动机频率为50,用变频器调频率最高能调到多少?超过50会不会飞车。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要调太高,太高转速快,轴承寿命缩短,太低电流增大,(当然短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普通电机一般是按50HZ下的额定转速设计的,如果是变频电机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基频以下恒转距,基频以上恒功率

网友C(2003-12-09):
电机转子线速度不要超过90米/秒就可以。

网友D:
你说的“飞车”其实是直流电机的失步概念吧。交流电机没有这种现象。只要电机绝缘及轴承能满足要求,到200HZ又何妨?本人试过。

网友E:
普通电机低速情况下请注意电机的自冷却问题,如果是强行冷却,低频到30HZ应该没有问题;超频应该不高于75HZ为宜。

网友B:
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B:
一般电机最好不要超过75,变频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