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4):
请教各位:如何在计算机里模拟PLC的数百个timer,并且在timer执行中不影响其它程序的执行。软PLC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网友A:
以前试过在DOS操作系统用修改时钟中断向量的办法,让它处理过数十个timer。PC多处资源都要用到该中断向量.占用中断处理的时间太多了也不行.
Windos系统把它封装了.需用支持底层操作的驱动程序,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举例:
unsigned char T01, T02, T03;         // 模拟时间继电器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功能: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0xb8;  // 51单片机,22.1184MHz晶体,10mS中断一次

/* ----- 扫描模拟时间计时器 ----- */
if(T01!=0)T01--;
if(T02!=0)T02--;
if(T03!=0)T03--;

/* ----- 中断结束返回 ----- */
return;
}

void main
{
 ...
 T01=100;
 ...
 if(T01==0)
 {
  ...
 }
 ...
 return;
}

楼主:
其实在很多软plc都实现了这个功能,有哪位高人再指点指点,在windows中如何实现呢

网友C(2004-07-17):
建议在做个时间的子线程,读取系统的时间,根据时间的变化判断究竟哪个timer触发,对触发的timer发送一个消息过去。
没有测试,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D(2005-01-31):
VC是可以办到的,像文曲星所说,但这样会出现微秒级的误差,这是由于CPU处理其他线程占用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长短以我的经验是不确定的。但我当时还是正么做的。我曾打听过,VC可以精确到更高精度,但我自己没试过。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E:
是呀,softPLC的timer的确是有微秒级的误差,比起PLC的毫秒级还是强很多。

网友F(2005-03-04):
对VC 可以我一同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