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4):
有人告诉我说一只37KW的搅拌机可以用变频器启动,我想问一下可否用变频器代替星三角启动?此外,变频启动的作用是什么?它和星三角启动有什么不同?希望高手能给我一个较详细的回答。

网友A:
37KW的变频器很贵的,星三角启动时低速的扭矩很大、转速低这是星三角启动的特点,而变频器在低速时扭矩小,能否达到你的要求需要试验,如果用矢量控制,代价太大,你不妨用软启动器来试一试,即使不成功代价也比变频器小多了,如果跟经销商说好,试好了付钱岂不更好。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动性能是星三角远远不能比的,只是成本较高。不过从节电角度来看还是很合算的。

网友C:
变频启动比星三角启动好,无论从电机的力学角度还是电磁学角度变频都有绝对的优势。接电更具优势。

网友D:
如果只是启动过程,用变频替代星-三角,是不太经济

网友E:
变频器 1万多!贵是贵了点!如果启动时启动力矩足够,当然没多大问题!星三角是便宜些!就看你用变频器是为了调速/节电,还只是单纯启动了!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网友F(2004-01-09):
变频器是采用变频变压的原理的,而且价格高,建议采用软起动器

网友G:
老兄,37KW的电机用的变频器,你一万多能买到?可能再加个0也不知买得到否?

网友H:
变频器降压起动效果很好.我曾经用过很多次.因为我们是搞研发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暂时用用.好多次都是当降压起动用.
不过就象心情大姐说的,光是启动用,不经济,也没必要.
变频器主要还是在变速和节能上有优势.

网友I:
可以用变频器替代星三角启动。但从投资成本来说,用那么大功率的变频器只是为了启动电机时起作用太浪费了。现在常用的电机启动控制方式有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变频启动,四种启动器从投资上的成本是一次增高,但现行用在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控制主要采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要用多个大功率接触器,而且动力电缆接线麻烦、控制回路线路也比软启动多。软启动采用大功率IGBT功率元件,本身带有各种电机保护功能:如:欠压、缺相、相序、过载等保护,主回路、控制回路的联线简单,所用的元器件少,投资成本和自藕降压启动相差不是很大,因而,现用于大功率电机启动多采用软启动。
变频器的功能比软启动的功能强的多,不但有软启动的功能,还有变频功能,对一功能多的变频器,还有自带模拟量输入(速度控制或反馈信号用),PID控制,泵却换控制(用于恒压),通信功能,宏功能(针对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参数设定),多段速等等。
因而,顶楼朋友只为了启动搅拌机,我建议采用软启动器。

网友J:
一万多当然可以买到!我们厂用的变频器控制55KW风机。才这么多钱!用的是施耐德的产品。

网友K:
变频器可以用与启动和调速,并且有可观的节能效果,价格在13500左右。

网友L(2004-02-10):
变频器自身就有软启功能,你这台37Kw的电机,如果单从启动方面作着想的话就真有点不合算,如果出于节能和改变现在的运行功况的话就可以考虑投资。现在国产变频器的价格也在400元左右。

网友M:
37KW的1W多可以买到

210KW有卖8W多的。

网友N:
老兄,各位大哥说的对,栋梁之才可不是为了做卫生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自身就有软启功能,你这台37Kw的电机,如果单从启动方面作着想的话就真有点不合算,如果出于节能和改变现在的运行功况的话就可以考虑投资。现在国产变频器的价格也在400元左右。

便宜!

网友P:
很有意思,很长时间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已经快把交流电机的“星-角启动”的事儿给忘了,看了本楼的议论感觉有意思。议得不错。400元能买37kw的变频器?我也很惊讶,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Q:
如果只是用于启动,还是星三角比较经济,37KW的变频器太贵了

网友R:
当然可以代替呀。
变频器可以优化启动,工作方式,还可以节电!
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S(2004-03-11):
现在市场上变频器的价格在每个KW为400元左右!

网友T:
如里只是起动用而买一个变频就太浪费了!

网友U:
除了价格外,变频器比其他启动方式都好。

网友V:
我改过一台功率还大的一台电机,还可以。用到现在不错的。

网友W(2004-06-29):
搅拌机用变频器你也太浪费了吧,理论上变频器当然要比星三角启动好用了,当经济上不太和算,你可以考虑用软启动来控制

网友X:
如果光是为了启动、节电而使用变频器我也觉得太浪费了,建议采用星-三角

网友Y:
变频器价格太高,只是用于启动的话就代价太大了,可以考虑用软启动器!
星-三角启动是先给电机通220V的电源,然后再通380V,这样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如果直接启动的话,启动时电流可能是电机额定电流的8~10倍,这样对设备的损害较大!
   无论是星-三角启动、软启动器还是变频器启动,都是减小启动时的电流,一般变频器启动的话启动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

网友Z:
搅拌机又用不着调速,没有必要用变频器

网友AA:
可以浪费金钱,节约资源啊!

网友AB:
请问一下使用37Kw变频器后节能有多少?

网友AC(2004-08-30):
搅拌机又用不着调速,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建议用软启动,abb得不错

网友AD:
完全可以的

网友AE:
2楼、8楼的朋友,你们简直实在...不说了。建议你们先看看书、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如果光是为了启动、节电而使用变频器我也觉得太浪费了,建议采用星-三角
这位兄弟你有没有考虑启动转距呀 ?

网友AG:
国产的变频器真那么便宜?
好用不?
是不是垃圾啊?

网友AH(2004-12-12):
能否节电还是个谜,假设把搅拌机开到满转速,怎么可能节电,一台搅拌机的控制要求不会那么高吧,没准转慢了还不行呢。只为了启动的话,我认为也没什么必要用变频器,何况不知道工况怎么样,别反受其累

网友AI:
我认为最多用软启动器就行了,用变频器,浪费!

网友AJ(2005-03-12):
用软启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