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干扰么?

楼主(2003-09-04):
普通的单片机芯片放在500KW的电机中会受干扰么?
     电流最大时有700A哦

网友A:
先不要说干扰,你知道电机里温度有多高吗?

网友B:
不行。确实要放,必须特殊处理。

楼主:
电机里的温度不会很高的    应该在芯片的要求之内
要做怎样的处理啊   用金属外壳么?有其他的办法么?

楼主:
修正不是放在电机里   是放在电机上的控制屏中的
    所以温度不会超过60度的

网友A:
电机内部的情况的确非常复杂,不仅有着强烈的电磁干扰,高温,振动等等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那么强烈的电磁变化,我怕你的芯片会有到电磁灶上的感觉。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非要把芯片放进电机里?难道不能把信号采集到电机外再处理吗?

网友B:
放在控制屏中是可行的,不过也要做好磁场和电场屏蔽,因为大电流电路磁强干扰太严重了。

楼主:
答6楼  因为是发电机机组,它的控制部分应该和机组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各个部分都分开放置的话就没有实用的价值了。

楼主:
各位大侠  谁能告诉我单片机和单板机有什么区别啊
  特别是在抗干扰方面

网友C(2007-04-29):
难,一般的单片机就地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