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4):
omron c200he ct 021 要求完成正反方向计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停电计数值不能保持;2、加计数是可以,但是反方向计数时就变成了负数。

yajun.dai@163.com

网友A:
不可能,你是怎么做的?
OMRON计数器是掉电保持的.是不是复位端给了信号了?

楼主:
谢谢心情斑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