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5):
现场接线是这样的:开关电源24V正---- 接近开关(OMRON直流两线制)正 ---- 接近开关负----ADAM4052(8路开关量采集模块,485通讯输出)DI0正----ADAM4052 DI0负----开关电源负

接近开关型号是OMRON E2E2-X7D1 12-24V供电,ADAM4052数字输入0口在接近开关不动作时为2.2V,动作时为22V,但通过485接到计算机上软件扫描端口0时,无论接近开关动不动作都为ON,请教是何原因,应该怎样改进》???

急!!!!!!现场调试中,还有1天就验收了,高手请进

网友A:
把接近开关的接线脱开能扫描到0吗?

网友A:
研华的资料上写0时最多+1v

楼主:
就是啊,LOGIC LEVEL 0:+1V MAX
           LOGIC LEVEL 1:+3。5---+30
现在就是真不好办啊,东西都买好的,不能换了,而且接近开关都400多一个,用起来真的是,出现个2。2V的低电平,模块检测不到变化,都是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能不能串几个二极管?不过,可能输入端口内部的光耦还是会导通

网友A:
串个12v的稳压管的话,可能接近开关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串了二极管,2。2V的电平还是降不下来啊,还有其他方式没

网友A:
你用多少输入点?

楼主:
用的是12个,2个ADAM4052研华8路光电隔离采集模块

网友A:
最好再用12个relay,毕竟relay比较便宜。
还有一个办法,在输入点正负上并一个电阻,阻值需计算成:当接近开关导通时,电阻上的压降达到2v左右,使光耦刚好导通,电阻阻值不能太大,这样成本较低,但效果没有relay可靠

网友A:
错了,应当接近开关截止时,电阻上的压降低于1v

网友A:
使光耦在导通电压下,约1.2v左右

网友B:
两线试接近开关关断时也有电流通过,我们可以在采集模块输入端并联电阻解决。

网友C:
输入端对低接一个2K负载电阻,我以前在电动刀架调试过程中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是霍尔传感接近开关,用此方法解决。试一试?

网友D:
用电阻把电平拉下去

楼主:
那电阻应该怎么样接呢,是并在输入端还是串入啊?

电阻阻值怎么算呢

网友C:
并在输入端与地之间

网友A:
并在输入端与地之间,电阻不好计算,因为不知道接近开关截止时内阻多少。
你可以用15楼所讲的2k欧姆,1/2w电阻试试看,并上后,量一下两端电压是否低于1v,如不满足,再将阻值减少,并相应将电阻功率加大。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终于在验收期之前搞定了。
是在输入口两端并了一个3W的2。4K欧的电阻,实际测量的电压变为0。9V,高电平时为20V,通讯正常,非常感谢大家朋友,大家以后多交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