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5):
现场接线是这样的:开关电源24V正---- (OMRON直流两线制)正 ---- 接近开关负----ADAM4052(8路开关量采集模块,485通讯输出)DI0正----ADAM4052 DI0负----开关电源负

接近开关型号是OMRON E2E2-X7D1 12-24V供电,ADAM4052数字输入0口在接近开关不动作时为2.2V,动作时为22V,但通过485接到计算机上软件扫描端口0时,无论接近开关动不动作都为ON,请教是何原因,应该怎样改进》???

急!!!!!!现场调试中,还有1天就验收了,高手请进

网友A:
呵呵,这样接线好象有问题。要不你试试将接近开关带一24V继电器,再将继电器接点接到采集模块。

楼主:
因为控制柜空间不多了,我也想过用24V继电器的,不过接近开关动作电压是22V,不知道这个电压接上去,24V继电器动不动作。

模块的INPUT是这样定义的:逻辑0:1V MAX 逻辑1:+3。5---+30
我现在接近开关是常开型的,低电平为2。2V,不在模块两个逻辑范围内,不知道这样采集出来的信号是什么电平,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无论接近开关动不动作,模块都是输出高,请教

网友A:
按你原来的接发是不行的,还是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吧。24VDC继电器才多大一点啊?控制柜里就容不下这点东西?22VDC继电器肯定会动作的。我一般使用感应开关都喜欢用继电器来隔离一下。这样比较可靠,虽然麻烦一点。

楼主:
呵呵,谢谢了。

可是为什么我的模块不能正确识别电平啊,是为什么呢。

我前面的接法是典型的直流两线制的接法啊,是参照接近开关说明书接的啊,

网友A:
你啊,仔细看清说明书吧,它后面接的可是负载而不是I/O模块啊。I/O模块只要有足够高的电平就会ON。二两线制的感应开关必定有一定的工作电流,I/O模块的输入阻抗一般较高,因此,模块必定检测到ON信号。要是你用三线制的感应开关,可能没问题。我做过很多类似的信号采集,用的都是三线制感应开关,并且还感觉到国产的感应开关抗干扰性较好。某些知名品牌的感应开关接上去就ON了。呵呵,怪事。

楼主:
I/O模块里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就只串了个正向发光二极管和3K欧的电阻,检测是内部隔离电路采集的啊,相当于直通了的嘛,而且我现在这样接线的话,接近开关不动作电平是2。2V,动作是22V,也符合常规的3V以下逻辑0,以上逻辑1的规则啊,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何模块识别不出来

网友B:
你可以在输入端对地接一个2K电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