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09-06):
我是初学,有一个芯片代号是 p8049AH 7837 INTEL,那位能提供内部管脚/功能图?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电路,引脚如下:
针27-34=P10-P17
针21-24,35-38=P20
针12-19=DB0-DB7
6=INT; 1=T0; 39=T1; 8=RD; 10=WR; 11=ALE; 9=PSEN; 5=SS; 25=PROG; 37=EA
4=RESET; 2=XTAL1; 3=XTAL2; 26=Vdd; 20=GND; 40=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