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非常迷惑的问题:我单位是给HP和COMPAQ生产台式PC机的OEM厂家,现有一条生产线出现了很怪异的生产不良问题,同一条线体,白班生产HP机时,一切正常,但一到夜班就出现PC机的主板串口不良现象,经查,是控制串口的芯片烧坏,为此,我已查找了以下问题:
    1、防静电问题,白夜班都正常;
    2、人员操作问题,也正常,而且还与其他生产线整体调换过人员;
    3、电压问题,白夜班也都正常;
以上问题都查过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拜托大家帮我想想还有啥问题?

   ※生产线人员接触PC串口有两次机会,一是ASS‘Y TEST处通过串口线传时间,传时间的PC机我已用光电隔离器;另外一处就是FINAL TEST处用串口工具进行测试,就是在这个工位发现串口不良的。串口工具白夜班都是用一套。

网友A:
湿度
空间湿度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到现场分析一下才能确定原因。
你是哪里的?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湿度问题

楼主:
我想静电的可能性要小,为何白天无此现象?而且也换过人,要说湿度问题,我想请教各位,它的高低会对M/B有何影响?

网友D:
湿度低,产生静电的可能性越大,一般在60%~70%间较合适

楼主:
但适合电子工厂生产的适宜湿度是45%~55%,这是标准呀,再说,为何夜班比白班的湿度低,这个线体与其他线体都在同一个环境下.

网友E:
你好﹗
     我們公司也是做M/B的﹐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后來分析原因﹕
   1.靜電    重新接線路 且接地電阻小于1O
   2.電源問題    從新走線并且測量生產線體及桌子的接地狀況
   3.設備接地及靜電接地一定要分開
   4.另外IC燒掉可能是治具測試時從串口取的電壓及電流過大
如果有空可以CALL 我 JEYE_jiang@wistron.com.tw

楼主:
你好:
  认识你很高兴,不知贵公司是生产何种品牌M/B的,你们公司的静电接地是单独的吗?地面有单独的接地点吗?那地面是怎样与该接地点连接的?若是ESD问题,为何夜班出现,而白班不出现?
  我们公司的生产线的静电接地线的电阻都低于10以下,至于电压,该线体与其他线体的压值都一样,都是390V左右.

网友F(2003-10-13):
极有可能是‘’‘’‘’‘’。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G:
或许是人捣鬼!
 也不是不可能啊..........要先抓鬼.

网友B:
我觉得与电力供电系统有关。

网友H(2006-08-29):
十分同意十五楼的

网友I(2008-08-31):
应该是电压问题  晚间电压不稳定      人员问题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