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7):
如果有了f1-40mr和sc09电缆,是否直接和电脑通讯
通过电脑编程,监视plc运行呢?

网友A:
将电脑用sc-09电缆直接同pc机连接即可进行通讯,但必须用三菱专用编程软件

楼主:
多谢!
听说还要配专门的通讯模块才行,是吗

网友B:
用VC可直接通讯

楼主:
怎样通过vc实现,请详细讲一下吧
多谢

网友C:
天方夜谭!没有F1手持编程器或用于PC机上的专用转换接口,是不能与F1-PLC通讯的.

楼主:
6楼高手请教一下,你讲的pc机上的专用转换接口,是怎样的东西
哪一种型号啊?大约多少钱,
sc09电缆不能代替它吗

网友C:
你是顺德的么,找佛山亚通公司,给你个介绍:
http://www.ca800.com/supply/detail.asp?id=1244

网友D:
Guan_Qing_Xin .你响边道的,我是佛山.我同亚通有一点联系

网友C:
我在佛山高明,听说亚通能搞到二手的手持编程器。还有一个土办法是:F1—PLC优先运行扩展卡上的程序,可用其它烧写器写入后插上去运行。

楼主:
我就是在亚通买二手plc,不慎买成f1-40mr了
我只想用电脑编程,不愿用手持编程器。
亚通说可以买一种通讯模块解决问题,但这种模块他们也没有。
你说的土办法能讲的详细点吗?有扩展卡吗?

网友D:
我响南海丹灶,

网友C:
哎!你可大锅了,那个转换模块叫:F2-20GF1,叫价要2800元(相当于一个手持编程器价),到四星电子网站看看:
    http://www.fourstar-dy.com/tjsp.htm
F1的正面-电池室内的上方有个30针双列插针口,它是外接程序卡(程序卡上的芯片为EEPROM-2816),只要该卡上写有程序,就可运行。如果不能与F1连接,只能用机外烧写程序的方法了.

网友E:
只有楼上这位说的对的,其它不知道或没试过尽量不要瞎说(尽管出发点是好的),免得误人..............

网友F:
大家好!
F2-20GF1通讯模块也不用那么贵的!我现在没货,一个多月前卖了一个给一位经销商。如果你急用的话,我可以把他的联系电话给你!你找他买!我可以让他便宜点卖给你!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的!如果不急的话,我帮你找找看!说实话这个东西市面上也是比较少的!

网友G:
F2-20GF1通讯模块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