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8):
一朋友要节约成本,用226来做8路PID,虽然西门子手册上说200可以做8路,
包括S7 WM32 的PID向导中也有8路的选择,但做完第4路后,想添加第5路时,
软件就提示资源用完(大家可以试试看)。所以想请教大家,如何做?还是
这样做有问题,不应该用向导?谢谢了。

网友A:
不太清楚,我觉得客户简直就是神经病,我们以前超过3、4个回路在一个CPU就有可能用DCS做了,没有想到不但用PLC做,而且还是用200,一听到就气。

网友B:
也许你的程序要优化一下吧,比如中间结果,放入堆栈,就省出M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