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9):
用一台FX2N通过FX2N-485-BD是否可以与多台51单片机进行485通信,如果可以的话,PLC是怎样区别各个单片机的呢。

网友A:
可以的,485总线用点对多的方式可以挂接32个从设备。PLC和各从机按地址区分设备。地址的定义要看你用什么协议或自己定义通讯的协议(通讯帧的含义的定义)。

楼主:
如果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信息,那plc可能会误接收,有何方法可以阻止plc接收吗

网友B:
把PLC接收到的数据抛弃。

楼主:
plc怎样知道哪些数据应该抛弃呢

网友C:
要建立一个地址码。

楼主:
说清楚点

网友D:
多机通讯要用站号来区分挂接在网络中的设备,FX系列PLC有专用的通讯协议,及站号设置用的寄存器D8121,例如把它设置为1(从站#1),只要遵守其通讯协议,当数据串前端的站号不符合要求时,PLC它是不会理睬的.具体请参考三菱FX-PLC的通讯手册.

网友E:
还有一个方法,使用485DP的时候,你可以和单片机协商一个协议,PLC使用RS指令,如果用上面各位的办法,做单片机的哥们就得啃三菱的协议啦!!!

网友F:
是啦
kind of blue

网友G: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但第一次接触三菱PLC的通讯,不知如何下手。
用一台FX2N通过FX2N-485-BD与多台51单片机进行485通信,应属于N:N网络、并行链接、计算机链接、无协议通讯中的哪一种?PLC又是采用何命令进行数据传送与接受的?

网友H:
可以更简单的采用主从呼叫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