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0):
最近碰到一难题,请各位大侠赐教:要求检测一根电线中是否流过电流(范围:0.001-2A),检测信号输出给PLC使用。有这样的元件吗?

网友A:
有这功能时,它已经不是元件了,例如它是带通讯功能的数字电流表,或是一个能与PLC配套的AD模块了。

网友B:
霍尔开关!

网友C(2003-11-12):
这个应该很多种方法,你的电流一般有多大,比如说,用继电器、光藕等可以实现与PLC的接口呀

网友D:
淺見!^^
使用霍爾元件偵測電流!但是要求到小數位數3位數,霍爾元件的取得您似乎要思量一下.
利用霍耳元件的偵知,再推一級放大電流,去驅動光偶合,將驅動能力佳入PLC輸入端.
若是您使用PLC的AD變換,小數位數3位數的取樣可能發生問題.
歡迎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