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经常漏电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03-09-12):
help

网友A:
这个我也经常遇到,就是无什么问题,可是变频器就是经常无故停下,以后改为绝缘性能高一级的电机,故障减少许多。

网友B:
适当降低调制频率。

欢迎到我的论坛做客:
http://www.deyunme.com/bbs/index.asp

网友C:
降低载波频率!
良好接地!

网友D:
接地不良,电机绝缘不良应是主要原因。如果是电机三相不平衡再加上接地不良那简直是100%可能。我不认为降低...频率是个好办法。

网友A:
或者干脆就把电机与地绝缘算啦!!!

网友E(2004-09-23):
谐波的原因。用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

网友F:
这是感应电,电机需要接地,变频器也要接地。

网友G(2004-11-20):
绝缘损坏。用变频调速因谐波而导致。

网友H:
对啊,这是感应电,是得每台都是如此啊,好像目前只有丹佛斯变频不会有感应电啊,

网友I:
难于解决,如果把电动机的轴承换成特种轴承可能就没事了,这种轴承的内部是用绝缘材料代替了普通的钢球。一个轴承比一台电机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