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PLC弹钢琴,怎么搞定?

楼主(2003-09-12):
用三菱FX2N-128MR型PLC的输出控制钢琴的琴键上下动作进行乐曲的演奏,你会吗?

网友A:
挺新鲜但不实用,用作课题研究倒还可以。要求是自动演奏还是人工演奏?

网友B:
在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有好多台自动钢琴,至今还能正常演奏。
先将演奏谱插入钢琴,踩动钢琴下的踏板,钢琴便自动演奏起来。
原理:预先制作钢琴谱,过去好象有专门的制谱机器,也就是在相当于记录纸那样的卷筒纸上打孔,孔的位置为音阶,孔的长度为每个音的长度。踏板踩动时,相当于一台空压机,压缩空气透过卷筒纸曲谱上的小孔将气压传递到相应的键下的机构上,当曲谱转动时,钢琴便自动发声了。那几台钢琴简直设计得美妙绝伦,到厦门一定要去看的哦,免费参观。
看看,不用PLC也可以设计得这样好的。用PLC只能比这要好才对。
实际上可以设计类似的喷气装置,加上你的PLC控制系统,拿回家往钢琴上一扣,呵呵,不用练琴了。这将是大多数孩子的福音啊。

网友C:
呵呵!!有这样的必要吗?????咳,若是这样的话,真是有点大才小用啦!!!

网友D:
有创意,不过这算哪门子研究呀

网友E:
有点感觉是乱弹琴。

网友F:
想法真的不错!
研究点别的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