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的解密

楼主(2003-09-12):
经常见“plc解密”,“解密盘”等等字眼,但不明白plc为什么会有密码,这是厂方的保密措施,还是用户为了保密个人的程序成果,而设置的呢?
我想买一个二手plc,比如fx1-24mr,是否存在解密的问题?
我买了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用,会不会需要再花钱去解密呢?
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不存在,把后备电池拨掉,就一了百了。

网友B:
有些PLC不用后备电池,它是用快闪存储器保存程序和数据的,密码多是编程者为保护自己的程序而加的,如果是重新灌录的话,总有办法解决的,要不然连编程者都忘记了或他升仙去了,PLC岂不要报废?

网友C:
每种PLC的加密都是使你看不了程序。每种PLC都可以强制清除密码,但同时程序也清除了。你想清除密码又保留程序,就得解密了。

网友D:
如果你不知道密码又不需要编辑里面的程序,就没必要解密!

网友E:
一般PLC当正确输入一次密码后,密码就会取消,下一次就不会要密码了

网友F:
等你知道了就没什么神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