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2):
在使用ADP(ver:3.1.05)时,用了数次后,启动时马上最小化,不能最大化,也不能还原,如何解决?卸载后重新安装运行几次后又出现以上现象。
先谢啦。

楼主:
经多日研究,问题解决,于各位共享。
在ADPD的安装的目录下,有一个ADP的配置设置文件。里面记录了系统的设置情况,如打开的文件,下载端口、波特率等信息。在其中有一showCmd=1的记录。假如showCmd=2,系统启动后即最小化,不能最大化,将其改为showCmd=1就好了。
将配置文件改为只读属性可长久解决问题。不过使用时不很方便,修改后的系统配置参数无法保存。

网友A:
可以编一个小程序每次开机时都把配置文件的showCmd属性设定为1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