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3):
如果能像单片机那样方便就好了,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设断点?为什么要单步调试?
PLC的程序和C++的程序的整个结构都不一样,不要用C++的编程思想来看PLC的编程。
我觉得PLC的程序调试不需要设断点。
如果有什么高见,请回贴,让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我一般用的是51汇编,c51也能用。在单片机程序开发过程中,如果没有设断点、单步运行的功能,那无异于盲调。有经验的高手可以盲调,我还远远没到这个水平。
c++我没用过,在底层编程中用的好象也不多。
至于PLC,由于在下刚接触不久,可能理解有误。PLC的程序是连续不断的扫描,以前编写的单片机程序实际上也是按照PLC程序的运行方式编写的。应该可以设断点,从而可以方便的看到程序的某一部分有没有被正确执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没有必要,一般的PLC都有编程软件,用软件下载后,可以监控运行状态,直接看程序,可反映你想看的任何点的当前状态!很直观.

网友C:
好象可以加断点的.只是必须是语句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