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3):
在下以前做51单片机开发的,定时器最多3个,比较好用。现在做的项目是西门子的PLC,发现定时器居然有128个。很惊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资源。
请问各位高手,一般来说同时开定时器的个数有没有限制?我用STL编写的一个小程序同时开了3个定时器,结果程序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就乱了。

网友A:
对于1ms分别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的更新不与扫描周期同步。对于大于1ms的程序扫描周期,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刷新多次。
对于10ms分别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整个扫描周期过程中为常数。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会将一个扫描累计的时间间隔加到定时器的当前值上。
对于100ms分别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指令执行时刷新。因此,为了使定时器保持正确的定时值,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

网友B:
楼上那位大侠,这是什么PLC的定时器刷新概念?它有普遍性吗?

网友B:
续: "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是指只使用一个100ms的定时器码?

网友A:
以上是对西门子PLC。
执行一次,不是一个。
比如:
LD     I0.0
FOR    VW100, +1, +10

NETWORK 2
LD     M0.0
TON    T101, +1000
NETWORK 3
NEXT

NETWORK 4
LD     I0.0
TON    T102, +1000

在这段程序中,当I0.0接通时,T101比T102多计时10倍。因为T101在一个程序周期内执行10次,而T102只执行1次。要正确计时,在一个程序周期内计时器必须执行并只能被执行一次。

网友C:
I used 20 timers in a test system to control circuit (off and on), it works good. They all are of 100 ms. However, the system need no precise timer, so I have idea of its accuracy.

网友D(2003-10-19):
在下做51单片机开发的和PLC开发的,不错单片机定时器有3个,其实只用单片机1个定时器可以开发出象PLC里同时开的定时器,单片机是PLC的内核吗!!!计数器也一样!!!

网友E:
plc一般对每一种分辨率的计时器提供一个相应频率的硬件计数器,在扫描程序结束时。将计数器的值加至计时条件成立的相应计时器当前值,在下一扫描周期,根据计时条件及当前值刷新计时器状态。当然,PLC硬件由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单片机?)组成,各PLC厂商的软件各有所长。

网友F:
我是学电子的,不懂PLC,但我知道,如果有足够的RAM,可以编N个定时器或记数器,而且,如果程序不是有几十K这么大的话,完全可以控制循环在10ms之内

网友G:
单片机里面的定时器是硬件定时器。PLC里面的定时器是少量硬件定时器构成的多个软件定时器。事实上一个硬件定时器可以通过一定的软件手段构成多个软件定时器。

网友H:
到这里真是学到不少知识,努力阿
就算挨了刀也要在江湖上漂

网友I(2004-01-29):
各位老大:各种单片机同PC通讯接口有何异同?

网友J(2006-04-17):
我用过S314DP,同时使用了近100个定时器,没有什么问题,一直工作正常。西门子的PLC我用的时候很放心,很舒服。这套过滤控制系统有11过程步,49小步,双联自动切换。

网友K(2006-08-20):
你好
你好朋友,本人求购51单片机开发的温湿度控制器,并能于PC机通讯,在PC机上能设定温湿度,并能对下位所有的单片机组态,联系方式S7841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