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3):
软件的名字是?如何设置呢?谢谢,敬请

网友A(2004-01-04):
软件的名字是SIMOVIS (USS)你说的是6SE70的变频器吗?

网友B:
DriveMonitor和以和所有的变频器联接,通过串行通讯口或者PROFIBUS接口.
70系列的带有232接口,可以直接和电脑联接;而440,430,420系列的只有485接口,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A:
请问3楼SE70系列的9针接口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B:
6RA70通讯口定义:
串行接口 1 RS232 (9 针SUBMIN D 插座)
1----- 机壳地
2----- 至RS232 (V.24) 标准的接收电缆
3----- 至RS485 的发送和接收电缆二线正差动输入输出
4----- 输入: 作为以后备用
5----- 地
6----- OP1S 的5 V 电源
7----- 至RS232 (V.24) 标准的发送电缆
8----- 至RS485 的发送和接收电缆二线负差动输入输出
9----- 地

接线方式如下:
70串口 1------------------------ 电脑串口
2 接收  --------------------------3 发送
5 地     --------------------------5 地
7 发送  --------------------------2 接收

网友A:
感谢DZFA,您说的是直流装置6RA70,我想知道的是交流变频6SE70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B:
6SE70和6RA70的通讯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B:
6SE70通讯接口定义:

6RA70通讯接口定义:

网友B:
图片不够清晰,请点击放大查看.

网友A:
非常感谢DZFA!祝你天天好心情!

网友C(2005-01-06):
各位好,我需要自己写程序与6SE70通讯来控制变频器,不知哪位有过此类经历,希望能指点!

看了使用说明还是没把通讯协议看明白^0^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找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最好了。

网友C:
谢谢提示,我试试看

网友C:
唉,西门子一位女工程师告诉我
"对不起,这个问题确实没办法帮您!"

网友E:
我收下了,谢谢楼主,感谢DZFA的热情解答

网友F(2006-04-30):
位好,我需要自己写程序与6SE70通讯来控制变频器,不知哪位有过此类经历,希望能指点!

看了使用说明还是没把通讯协议看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做过!

网友G(2008-01-12):
你做的是用PLC程序来与变频器实现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