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自控

楼主(2003-09-15):
要求很简单,现在房间的消防不是有喷水头吗,现在要求,在喷水前先要电铃响,喷水头是机械式的,取不出电信号,一共有60多个喷水头。想请问做过这方面的高手,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A:
在控制室发信号给电铃就可以啦!!

网友B:
不可能从喷淋装置上取信号!因为喷头是受热后里面的液体膨胀后将玻璃泡撑破的,谁也不可能检测到它要破了!
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安装一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具体要求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98 (标准号记不清了,好象是这个)。具体说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安装一些感温和/或感烟探头。这些探头的灵敏度比喷林的玻璃泡灵敏的多,着了火,肯定会在喷淋之前就报警。

网友C:
对啊,三楼高见。

楼主:
多谢指教?不过60多个点都安装感温和感烟探头,如果它们全部输出摸拟量,我用什么去采集??用什么系统去做??真的是老板的银子不是我的银子,我不心痛。(: 。,还有没有经济一点的方案??

网友C:
要是老板舍不得银子,只有最后这招了:给客户一个使用说明,要求他们在发现火灾时在喷水前及时按铃,否则被水淋着了与本公司无关。
或是这样:就明确告诉客户已经具备喷水前先要电铃响的功能了。猴年马月才会着火啊?真着火了谁又还记得是先喷水还是先响铃啊?
呵呵,这招如何?

网友D:
楼上的朋友好厉害,交个朋友好吗?
LINRUNQING@HOTMAIL.COM

网友B:
不是让你在每个喷淋头上都安装感烟/或感温探测器。感稳或感烟探测器的安装是有规范要求的。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探头的覆盖范围是60平方米。再者,探头输出的也不是模拟量的信号,它要接专用的火灾报警器,不贵。不超过1万元搞定。
厂家有很多,自己找吧!!

网友E:
你要是有信号无论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我都可以帮你处理采集到上微机并且控制电铃报警

网友F:
取管内的水压信号啊!消防水应该在不用时是恒压的吧,用一个传感器去监督它,就能在第二个喷头喷水前响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