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自控

楼主(2003-09-15):
要求很简单,现在房间的消防不是有喷水头吗,现在要求,在喷水前先要电铃响,喷水头是机械式的,取不出电信号,一共有60多个喷水头。想请问做过这方面的高手,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A:
加一个流速计.

网友B:
加一个流动开关也不错!

楼主:
流动开关是个什么东东?你可以说说他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C:
字意是,测流量的,可设置动作值,流量达某限值时,该变送器送出信号

网友D:
用流动开关的方法不行,因为只有当喷头破了以后,有水流动的情况下才会发出警报。与要求的功能不符。这种开关在一般的喷淋系统中都有。一般安装在从立管出来后每个分支管的根部,用于判断是那个分区的喷头破了

网友E(2003-11-12):
我觉得应该从水压上考虑一下,因为遇到火警后,喷淋泵先动作,水压会有变化,我是作消防CRT软件的,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F:
7楼的兄弟,我是新手,想了解消防CRT软件,可以跟我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