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6):
上位机控制里只能读到TIM的值,怎样才能读到某个继电器是ON还是OFF啊?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RG"命令:读指定号开始和指定数量的定时器/计数器的标志状态(ON/OFF数据).
PLC返回连续地址的标志状态内容:"0"=OFF,"1"=ON.
具体见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