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7):
在实际编程中,如果在子程序中使用定时器时会出现死机,即运行到定时器时就不往下走,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子程序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执行的一段指令,只有等子程序执行结束才会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如果你的子程序延时时间较长或是结束条件不能满足就理所当然程序不会往下走了!你可以在子程序中设置一个标志在主程序中执行延时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