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7):
一台FR-F540-75K-CH变频器启动后只能运行几分钟,然后报警停止运行。报警代码为E15,找遍说明书也找不到这代码是什么含义。请大侠们之招为谢。

网友A:
E15  主回路异常
如过热,直流保险断,输出过流冷却风扇电流异常,滤波电容过流等.
到本站下载说明书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