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帮忙!

楼主(2003-09-17):
斑竹你好,能否贴一个P89C51外接0832与AD694芯片的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请问斑竹,我用DAC0832接AD694芯片输出4-20mA电流,0832的输出引脚怎样与AD694的输入引脚相连,0832是电流输出型的DA转换芯片,需要将其转换成电压与AD694相连么,还是直接将0832的输出引脚(Iout1,Iout2)与AD694的3、2脚(正、负输入信号)相连?

网友A:
是需要将其转换成电压与AD694相连的。
你为什么不使用直接输出4-20mA的串口芯片?

楼主:
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输出4-2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