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8):
有一电路想用市面普通买的那种12v的变压器(整流器)做为供电电源。但是电路还有很多的ic需要接地的,难道地是接在整流器的负级上吗?

楼主:
一般来说,ic都要接地的拉,但是我的电路就只想用个整流器来供电,不想再搞个什么地线出来,这么麻烦啊。

网友A(2004-08-31):
怎么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网友B:
可以呀
如果同时接地,可以造成干扰,必须分开接地

网友C:
不需要接地!和负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
输出后直接用还是桥式整流后滤波

网友E:
模拟地逻辑地可不是一回事谁知道你要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