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3-09-18):
最进总碰到变频器的问题。今天一台华为TD1000(5.5KW)变频带空调压缩机不对劲,电流居然到17A以上,一会儿就故障跳闸,故障代码E13。调整加减速时间,启动转矩等参数无效。但用工频电源直接接压缩机,电流才到10A左右。难道变频器有问题?注:变频时压缩机热保护在几分钟后动作,说明电流的确大。
这套系统原已经运行一年多了。变频器说明书还是当年的华为品牌的。
明天还得去处理,各位请支招啊,谢谢!

网友A(2005-05-23):
[讨论]
查一下说明书。是不是输出缺相,将压缩机甩掉测输出电压。

网友B:
变频时你是否测量的是电源输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