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9):
我有一个10KW三相电机现想采用电容制动,但不知道如何选用,还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三角形的   4.85×K×I
星形的     8.4×K×I

K    一般取  4-8
I    电机空载电流

看看自己算吧

楼主:
计算后的单位是?
谢谢你的回应!!
计算后的单位是UF吗?电容有什么特殊要求否?
请问是否要接入限流电阻?电阻又要如何计算,主要是功率,阻值的计算.

网友A:
计算单位是 uf,电容的耐压为250V(星形接法)或400v (三角形)
功率为5.5kw一下的一般不接限流电阻,电阻我都是估算,我选用的是10欧的水泥电阻,我想就是你要求制动的快慢的程度,快的当然可以选大点的电容。小点的电阻(注意散热)

还有的我在1.5KW一下的电机电阻制动,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B(2005-09-25):
请问:制动电容应选用交流CBB系列的,还是直流CD系列的,还望指点!

网友C:
哈!未见过,如何接线的?

网友D(2006-06-07):
我在1.5KW的电机用直流制动,效果也挺好.就是要注意延时不要太长

网友E(2007-05-18):
我们现在的电动机1.5KW-4P电机用15μ电容都没有什么制动效果啊。
okman@21cn.com

网友F:
用上电容还可以发电了

网友G:
用电容制动?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