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9):
有两条一样的生产线,设备有控制顺序
一台PLC可以同时控制两条生产线吗

网友A:
可以的啊,当然可以了

网友B:
我认为最好不要一台PLC控制两台设备,因为只要一台出现故障,那么另一台也必须停机

楼主:
两台设备独立运行,只要一台出现故障,那么另一台也必须停机,那还是要用两台呀

网友C: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问了等于无问,你要说明白你的生产线的要求怎样,当一台因为故障能够停下来吗?我以前在陶瓷厂里,用一个PLC可控制3条生产线呢!!

网友D:
现在的PLC的性能应该可以满足控制两条线的要求。但考虑到停机的损失,不如用多个PLC实现。如果这条生产线投产后将由您管理,分开作对自己和老板都有好处。如果您只是搞这个项目,只用一个PLC无疑可以降低成本,但如果乙方充分考虑得失的话,应该选择分开作的。

网友E:
在考虑成本是可以的,只要有足够的输入输出点就行

网友F:
简单至极
采用A—B   CONTROLLOGIX系列PLC.
采用透明被板总线结构在同一机架上可装多个CPU。
QQ:89709245
MSN:LIHUIFEN2088@HOTMAIL.COM

网友G:
有时也
要看控制对象的复杂程度了

网友G:
楼上那位是代理了?

网友H:
理论上可行,但要考虑通讯点分散会控制对象互相印象

网友I:
要依照场合说。

网友J:
一台PLC内可以同时运行两套不同设备的控制程序,两套设备可以单独起停,不过要有足够的点数,和非常好的逻辑思维能力,PLC是以扫描的方式运行。

网友K:
要依照场合说,技术上没有问题。

网友L(2006-03-04):
如果输入输出点数足够,控制多条都没问题,但是应该有独立的程序。即使是完全一样的程序,也必须互相独立,并且用不同的地址,无论是外部地址和内部地址。
其实就把这几条生产线当作某个大型设备的不同部分而已。
这样做,除了省了几个plc的钱外,我看不到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