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19):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要做,,用200V直流电机来拖动(电机功率10kw),要求电机根据输入设定好的力矩输出一个恒定地力矩,大家知道用什么元件来实现呢?帮帮手,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他励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你只要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流就可以控制转矩。
直流驱动装置的速度控制是由两个PID回路进行串级控制的,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电流环的输出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想衡转矩输出,只需将电流给定加到直流驱动装置的电流环的给定上就可以了(断开速度环)。
具体的电路要看你采用什么驱动装置,根据手册再作决定。你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估计一下运行电流。

楼主:
有现成的设备买吗?我在厂里有用过,可是在电柜拆了。

网友B:
用欧陆591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直流驱动装置很多,西门子、欧陆、伦次等等。。。这些所有驱动装置都是按速调-流调双闭环结构设计的,肯定都能用,找个代理要本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国产的直流传动也可考虑,直流调速是技术非常成熟的东东。

网友C:
直流驱动装置基本是工作在恒扭矩、恒功率状态。

网友D(2007-08-06):
请问各位:
三相恒力矩,是一对一的控制电机/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