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0):
不知哪人位高手指教一下,应注意哪些地方,因我刚接触这东西,还望告知

网友A(2003-11-01):
这个变频器我用的叫熟,有问题写信给我,yangyong2144@tom.com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C:
性能好象不怎样啊?

网友D:
多大功率的?

小功率的还可以,但温度比较高,散热要做好一点了!

网友E(2003-12-23):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知道你要哪方面的资料,我都有的

网友F:
Can I help you?

E: auto_2003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