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学疑问?

楼主(2003-09-20):
各位好:
   我有个问题,当有一个额定功率为2000W的负载,其既能用110V电压,又能用220V电压,请问要选择由220V变为110V的稳压器,应至少选择多大功率的?

网友A:
输出为110V,容量要有20%左右的安全余量,再取相近的规格。应有2500VA的稳压器。

网友B:
你说的2000w是在220v时还是110v时的功率?还有负载的性质是电阻还是电感(电机),若是电阻若是220v时的选1500w,若是110v时的选2500w。

楼主:
110V的电阻负载为何要选的那么高的功率?若是电感的负载又将如何选择?

楼主:
能告诉我选择的依据吗?

楼主:
感性负载的浪涌电流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C:
就象日本的一些变压器,既能使220v,也能用在110v上,可以找个看看!
我买的那个sony DSC F77数码相机就是这样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