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难题?

楼主(2003-09-20):
我想用PLC来控制一个很小的交流调速电机,(单相4W),但该电机调速器是通过调节一个可变电阻的阻值来调速的。请各位给个良方,谢谢。

网友A:
想无级的还是多级的,若是多级的用电阻并在输出点接在电机就可以,若是无级就要模拟输出模块。

楼主:
要无极的,但它的调速器好象不可以接受模拟量,它是松下的小的交流调速电机。

网友B:
用一个很小的步进电机控制滑动电阻(线性电位器等),用PLC控制小步进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呵呵,成本可高啊!!!
这么小容量的电机,用电压输出型的模块可以吧。

网友C:
8个电阻就可以实现256级,还不够用吗?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数字可控电阻在那里买得到啊?另外,怎么用电压输出模块来做?用8个电阻实现256极又是怎样做的呢?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除数字电位器外,还可以使用电阻网络,就是在八个输出口连接1,2,4,8,16,32,64,128K的电阻,使用电阻接入的多少来确定并联阻值的大小。

网友D:
应该是把1,2,4,8,16,32,64,128K的电阻串联起来,使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把8个输出点并联到8个电阻上,阻值的大小由八个输出点的开关来确定。

网友D:
要是用10个电阻可以做到1024级

网友E:
用模拟量代替就是了
它也是有一个小的控制器,有三个端子是给你用来接电位器的吧
把那个控制器打开
顺着这3个端子找到实际上是接受模拟电压的那个点
你可以先接着实际使用,用万用表测量确认一下
然后直接接模拟电压就是了啊

网友F:
利用PLC高速口控制固态继电器,过零调单位周波数,即可

网友G:
无药可救,怎不换个思路

楼主(2003-10-27):
它只提供两个端子来接电阻,14楼说的可量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来直接给电机调速?是乎可行,不知会不会影响继电器的寿命,有应用案例吗?16楼有何高见啊?难道是没弹头的--只能空响!!!

网友H(2008-09-21):
向您隆重推荐新产品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
传统的电位器本质上是一种可调电阻器,要得到可调电位需要进行变换。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是一种采用按鍵或输入脉宽时间控制输出电压幅值的新型电位器,是真正意义上的电位器。在许多应用场合都可以取代传统的模拟电位器和数字电位器。它主要应用在需要用按鍵控制电压给定值场合。与用模拟电位器产生给定电压值相比,它既可避免电位器的磨损又可方便地采用遥控技术。与数字电位器相比,它无需外接脉冲源或采用计算机串口编程。它有四路独立的输入输出通道,其中两路为输出电压与按鍵按下时间成线型关係,另两路可选择线型输出关係或指数型输出关係。它的分辨率达0.1% ,滿量程输出电压速度(相当于数字电位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可调(2秒—66秒,32级)。输出初始电压值可选择记忆方式或模拟给定方式,给定值范围为0—滿度。它输出采用脉宽调制模式(PWM)。它功能全面,通用性强,外围电路简单,无需调试,无需编程,价格便宜,可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登陆网站http://szfqdz.com  可下载详细资料申请免费芯片。咨询电话;1507062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