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9-21):
不知为什么我的电脑安装的OMRON/CXP3.0总是无法正常下载程式,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具体现象各机器配置如何?

楼主:
w2000/cpu1.1ghz/

网友B:
还是先将问题讲清楚,比如能联机/上传程序么?如不能,先确定通讯电缆和PLC有无问题.

楼主:
PLC和通讯电缆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用CPT可以联线上传,下载

网友C:
设置的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把你的设置写清楚。

楼主:
不知mx大侠指的那方面的设置,请明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