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问题

楼主(2003-09-22):
马上要下场调试了,各为行家能不能提供一些调试经验,感激不尽。我做的这套控制系统控制点数有将近300点,用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基本上达到了控制要求,但就是模拟量无法进行离线调试,不知道在现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位可以不吝赐教,请尽快一点,再过两天就走了,谢谢。
以及现场一般出现的问题合解决方法,请提供一些!

网友A:
先把现场每个点都测试一下,看接线、程序地址、量程范围、执行机构动作方向等问题,做好记录啊。然后按每个回路或者单元调试自动手动等各种运行方式,最后总体联动。注意第一条是施工单位负责牵头,第二条第三条是建设单位牵头,你不要瞎组织。总之,按照施工规范一步一步作,有各种记录在,不会出事。

网友B:
如果是改造,床子的原始状态很重要,查查。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
我相信这次有了大家的支持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C:
其实没什么,你想啊,你做的东西,如果你一时都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哪会知道啊!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嘛!!随便找个理由唬唬他们没事。但最重要是要安全、细心、冷静。首先要考虑安全,不要伤人,损坏设备。然后细心观察,冷静思考。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随便找个理由唬唬他们没事?我这里已经出事了!交工拖了一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