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n的接线

楼主(2003-09-22):
三菱fxon的输入端有L N 和S/S
               输出端有24V、0V和com1,com2,com0还有一个小黑点
请教各位大侠220v电源的输入接线方法,是否L---火线,N----零线?小黑点和S/S是什么意思啊?
输出的24v是否是24v直流电,输出电源一端接24v点,一端接0v点呢,com点是否是信号的公共端,和电源没关系啊!!!!!
急盼!

网友A:
1. FX0N_PLC的输入电源、24VDC输出电源、输入接点、输出接点是互相独立的,所有的小黑点是空端子。
2. 位于PLC上部所有的输入接点X,共用一个相同的COM,即使它会有多个COM端子,但它是内部连通的。24VDC输出电源一般用于有源传感器的供电,这时可将它们的COM相连(全部输入接点为拉电流,共负极)。
3. 根据型号的不同,每1-4个不等的输出接点Y,共用一个COM(n),判别一个COMn被多少个输出接点Y共用的方法是:
从左向右数,由COM0开始到COM1止,上排和下排所经过的输出接点共用COM0端子,COM1到COM2止所经过的输出接点共用COM1端子,余类推。
继电器输出的PLC,每组COM之间就可用于220V以下的各不相同的交直流负载。晶体管输出的PLC,则只限于24V以下的各种直流负载。

用文字表达真有点麻烦,OK?

楼主:
上部输入端没有com口,只有一个s/s点,他是什么意思?L,N就是220v的零线和火线吧,接上220v电后就上电。

网友A:
万用表都无么?通电后试试,量一下s/s与输入点之间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