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会干扰plc吗

楼主(2003-09-23):
变频会干扰plc吗

网友A:
当然会。

PLC有网络控制的话,可能会影响正常工作。
有模拟量的话,可能会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B:
只要是有集成块,强电场都会给与干扰

网友C:
所以不要把变频器和PLC靠得太近!!!不然控制的精度会下降,甚至使到控制系统恶化

在变频器进线端 出线端加磁环,控制、测量线选用屏蔽线 加屏蔽板是减小干扰的有效办法。

网友D:
[讨论]
对PLC本身工作的干扰影响还好,对它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干扰就不能小瞧了,我曾经碰到过干扰信号达到可使微型继电器吸合的程度!

网友E:
变频器对PLC的干扰,解决的途径除了rockyhuo 所述,变频器的选型很重要,PLC肯定也要选好的品牌。

网友F(2004-09-03):
肯定会。解决方法在PLC的电源测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G:
这个不管事,最多只能解决PLC本身,而不能解决I/O部分。

网友H:
相距近的话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

网友I:
变频器肯定会干扰PLC,尤其是对模拟信号的采集干扰最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要把变频器和PLC靠得太近!!!不然控制的精度会下降,甚至使到控制系统恶化
在变频器进线端 出线端加磁环,控制、测量线选用屏蔽线 加屏蔽板是减小干扰的有效办法。

网友K(2004-12-21):
干拢是肯定会有的,因此在设计,柜体布置,时就得考虑的。

网友L:
一、系统接地一定要做好,信号地和电源地要分开处理
二、对于模拟量输入,PLC除了内部的硬件滤波外,最好再自己编程进行软件滤波(当然有条件的话加隔离模块)

网友M:
当然会了

网友N(2005-03-07):
怎么装啊!·
有详细的资料吗?应该怎么装啊?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啊?希望能够象你好好的学习

网友O:
肯定回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要把变频器和PLC靠得太近!!!不然控制的精度会下降,甚至使到控制系统恶化

 在变频器进线端 出线端加磁环,控制、测量线选用屏蔽线 加屏蔽板是减小干扰的有效办法。
ding

网友P:
肯定会的啊

网友Q:
1、变频强电系统、PLC系统分别单独接地。
2、PLC电源净化、隔离。
3、布线:控制线与动力线分开保持距离、避免长距离平行。
4、PLC输入加隔离继电器、提高输入电压等级(比如用AC220而不用DC24)。
5、PLC输入模块选型,注意开关量动作电压是多少,考虑现场的干扰电压是多少,做个比较。
6、开关量软件延时滤波抗扰。
7、模拟量屏蔽,一般源入端单端接地。
8、模拟量软件多种滤波结合。

网友R:
哇!!那倒不如把变频器放到别的地方啊!!

网友S:
不通电的变频器不会干扰。
通电不驱动电机干扰较小。
通电且驱动电机干扰会因为不同厂家而不同。

网友T:
我们厂做了一条流水线,电柜里挂了5个变频器,在没有接地的情况下,PLC受干扰,接了地就没有事了(我们用的是单独接地,不知道其它接地怎么样啊!

网友U:
PLC用铜板接地了一般不会干扰的

网友U:
我们厂S7-200和ABB变频器放在一个配电屏用的很好啊

网友V:
会干扰输入端,要有良好接地,输入端和地之间接0.1uf的电容可能会好些

网友W(2005-08-25):
模拟量进线采用屏蔽电缆;
开关量软件延时滤波抗扰。

网友X:
会有干扰的,须加滤波器

网友Y:
PLC输入端要加滤波器

网友Z(2005-10-30):
肯定会,但我觉得得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线路上和从安装时就要想到这一切,这样就会好一些了

网友AA(2005-12-24):
当然会有影响的

网友AB(2006-04-09):
1,plc电源测加装隔离变压器
2,变频器可靠接地

网友AC(2006-05-11):
变频器与PLC必须装在一起时,两者之间要用铁板隔离.

网友AD(2006-09-01):
肯定会了!干扰大小就不确定了!

网友AE(2006-10-08):
是的会干扰plc输入端,要有良好接地,在解决不了问题时再输入端和地之间接0.1uf的电容也是解决的好方法!

网友AF(2006-12-28):
还有信号地这一说,我只是知道电源地

网友AG(2007-09-25):
干扰,我上班就出现过因变频干扰使PLC 不工作

网友AH:
经典帖子再来看一个

网友AI:
肯定有 啊

网友AJ(2008-09-01):
变频器干扰到了网络中的西门子FM350模块的计数

网友AK(2008-11-08):
[建议]
加隔离滤波继电器可以解决外部输入信号的问题

网友AL:
如果震动不太或不潮湿环境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只要适当分布走线就得。最好选择好的电器

网友AM(2009-01-06):
不要把变频器和PLC靠得太近

网友AN(2011-06-08):
我们厂315变压器配电柜 无功自动补偿显示电流感性大 补偿是能补的上的 当总电流达到380---400A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谁能告诉我 怎么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