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4):
我在几个线路板看到几个三脚的管子的型号如下:13001,13003,13005,BUL128。一个二脚的管子型号为:D83。请问它们是什么管子,性能和参数如何?

网友A:
13001 13003 13005
HIGH VOLTAGE FAST-SWITCHING
NPN POWER TRANSISTOR

The device is manufactured using high voltage
Multi Epitaxial Planar technology for high
switching speeds and medium voltage capability.
It uses a Cellular Emitter structure with planar
edge termination to enhance switching speeds
while maintaining the wide RBSOA.
The device is designed for use in lighting
applications and low cost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INTERNAL SCHEMATIC DIAGRAM
SOT-32

简单说,就是不同功率的功率开关管,主要用于电子镇流器

网友B:
D83
D83双向触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