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4):
我厂几台预热箱,内有六根加热棒,采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用日本NKW的GCR温度控制仪表,一个接触器的A1接仪表调节输出,另一个接低温报警输出。刚加热时两个接触器都工作,待温度升到设定低报温度后只有一个调节用的接触器工作。用了两年来一直都是用得好好的,最近有两三台的仪表出现了以下情况的毛病:低报输出触点闭合后,仪表就没显示,然后又显示,没显示(好象是失电了),如此反复。不知是何问题,请指教。

网友A(2003-10-30):
自己想一想,然后在看看是不是显示电路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