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系统

楼主(2003-09-25):
近来有一个工程,由于对方有很高的防爆要求,要一个能监视空气中的溶剂含量的系统。这种溶剂是一种发泡胶的稀释剂,(暂时不知是何成分)。挥发性强,易燃。
有那位同仁有这方面的传感器或相关的资料,经验,请帮忙!!!!!

对不起,没说清楚,我是想要找能检测空气中溶剂浓度的传感器或仪器仪表。

网友A:
如果传感器没有防爆的,可以通过防爆接线盒进行隔离
控制电箱如果是在现场自然是防爆的,最好不装在现场.
我以为电气防爆是将电信号,电源与现场的控制设备进行隔离,以便出现电气打火等危险情况时,通过防爆措施将危险缩小在防爆盒/箱内,避免与现场环境接触

楼主:
对不起,没说清楚,我是想要找能检测空气中溶剂浓度的传感器或仪器仪表。

网友B:
首先,你应该弄清楚是什么气体,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根据气体的种类,才能选择相应的可燃气体报警器。这样的传感器或仪器仪表有很多厂家都生产
然后,你应该弄清楚要求的防爆等级是什么?这也很重要,牵扯到一个安全认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