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5):
我有一台设备,其电机我想用速度继电器检测制动,但不知如何选用及使用?

网友A:
继电器的连接轴尺寸、最高转速、精度、可设定范围。

网友B:
请问一下速度继电器有哪些型号,哪儿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根据速度范围而定
我建议你最好去看看书

网友D(2006-01-14):
型号太多

网友E(2007-05-14):
可以根据情况选用轴连接式或齿轮传感器(非接触式),轴连接式比较老,体积大,安装麻烦些,齿轮传感器加电子式速度继电器(如上海剑湖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剑湖牌转速传感器及速度继电器: http://www.jianhudq.com)是现在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