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6):
如何用FX2N加2DA来控制两台变频器带动丝杆作圆形运动(二维),其中有用编码器来测距离,本人用此组合在四方形运动中已投入生产中了,但最近又需作圆形运动,不知用什么算法来完成?望大虾们提醒一二,谢谢!ok?

楼主:
补充一点,要求速度快,精度要求低,在此可不考虑其它因素,望各位给点理论值行得通即可。

网友A:
使用松下的FP∑ PLC直接有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函数,对于你的问题可以很好的解决
0510-27234500

楼主:
FP3 PLC 我知道一点,但我的设备已经是使用FX2N,本人不想换掉它,可有方法?

网友B(2003-11-07):
思南兄:
請教您的做法?TK

网友C(2004-08-04):
FX2N好象有SIN()函数功能,也许可以实现

网友D:
用变频器来实现圆形运动不太可能吧!四方形由于全部是直线运动,可以实现;但圆形运动由于每台变频器速度变换时都需要时间,除非你需要速度很慢且电机带反馈;
这种情况你要考虑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了!

网友E(2005-05-08):
能把你的问题说详细点吗?也许我可以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