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26):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 SW4D5C-LLT-E的ID号码是多少

网友A:
004-384557933

楼主:
我已通过密匙文件(sn)找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安装后没生成快捷方式,不知道其中那个可执行程序是仿真可执行程序,我安装的过程是点击Llt_e.part1让它解压后,再点击文件夹下面的setup按相应的步骤进行安装的,不知道需不需要单独对Llt_e.part2、Llt_e.part3解压,反正我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步骤有错误请老电工指教。

楼主:
我已通过密匙文件(sn)找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安装后没生成快捷方式,不知道其中哪个可执行程序是仿真可执行程序,我安装的过程是点击Llt_e.part1让它解压后,再点击文件夹下面的setup按相应的步骤进行安装的,不知道需不需要单独对Llt_e.part2、Llt_e.part3解压,反正我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步骤有错误请老电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