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调整问题

楼主(2003-09-28):
前两天,直流伺服系统故障,调整后发现,伺服系统,速度、加速度有问题,定位时间拖长了,感觉没有力量似的,低速爬行加长了,定位精度还可以,请问如何调整?可以将励磁电压电压调低吗?谢谢

网友A:
定位精度没问题说明位置控制回路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速度控制回路。更换了电机吗或板卡吗?
我认为不降低励磁电流好,虽然理论上降低励磁电压会使转速升高但同样的负载扭矩下,直流电机电流会增大,所以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伺服系统有多种定位速度模式:快速,慢速等,检查一下速度环的给定再说吧。

楼主:
speaker,谢谢了。速度环的给定,没有问题,我将加速度设定大了后,就会出现跟随超差(位置给定与实际位置超差),速度环减弱反馈后出现定位超差(超调),表现出类似的定位时间过长。电流环,也调得很大了,(实际上,电枢电流实际上,好像没有达到限定值)。给定,积分已去掉了(加了积分环节,响应更慢)。

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按我的思路,要比较一下维修前后的工作条件,看有什么不同:比如换了什么板卡、是不是换了电机或变速箱、有没有改动参数等等。另外工况也不容忽视,是不是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导致负载转矩加大了?我遇到过几次因为机械原因导致的定位控制失败,如果方便盘车试一下阻转矩大不大。励磁太小会导致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太软。

楼主:
维修前后的工作条件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板卡(不同型号),电机、变速箱没有动。工况没有变化,机械负载可以用手轻轻推动,估计没有问题。维修前,励磁只有现在的70%,现在的工作情况,给我的感觉就是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了似的;然后是,速度响应也慢了。

网友A:
以前的励磁电流只有现在的70%吗?你最早的贴子说要弱磁,试过了吗?可能换的板卡参数与原来的不同,所以参数也不同了。
按我的猜测还是速度环的问题,如果速度环是闭环的话电机的磁场不会影响速度(因为速度受控制),只会影响机械特性,就检查给定和反馈是不是相对应;如果速度环是开环,可能和励磁有关,励磁增大后,同样的电枢电压,速度会变慢,但机械特性会变硬。
Good luck!

楼主:
速度闭环没有问题。现在励磁调整为额定的90%左右,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现在换的板卡,参数肯定不一样了,就是没有找出那里有问题,感觉该调的都调了,就是没有找到最佳植。

“就检查给定和反馈是不是相对应”的意思是不是说正反馈、反反馈的问题?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检查速度环的控制是不是失败了,即速度控制的反馈=速度给定吗?
     其实直流伺服的具体方案五花八门,具体的方案具体对待,比如:
位置控制由PLC完成:PLC根据旋转编码器和零点确定当前位置,程序设定位置给定,PLC根据情况确定定位模式(确定速度环的给定),发送速度给定给直流伺服驱动板;直流驱动按速度给定控制转速和转向运行(可开环,可闭环)。按这种情况来看故障应该在速度环节上,我遇到的一次故障是这样的:定位速度太慢,精度无影响,定位电机的电流达到电流限运行(速度闭环),原因是永磁电机的磁场太弱,所以机械特性太软(磁场弱了以后,要达到同样的转矩,就要更大的电流)造成的。
     还有的定位是采用专门的伺服功能模块做的,可能定位和驱动都集成在一起,不过原理也应该和上面的差不多,你再耐心的调试一下吧,再次祝你好运!
    另外,你有没有实测励磁电流并和以前的比较?会不会是板卡和电机参数不匹配?

楼主:
SPEAKER: 最开始调整时是想让速度控制的反馈=速度给定,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反映慢,现在的情况是反馈<给定,想给他升速,效果不怎么理想。速度环应该没有问题吧。励磁电流比以前的大。电枢电流远远小于电流环限定值(就用钳形表测的,没用示波器,差得太多,所以未测,10%)。
现在的系统就是“位置控制由PLC完成:PLC根据旋转编码器和零点确定当前位置,程序设定位置给定,PLC根据情况确定定位模式(确定速度环的给定),发送速度给定给直流伺服驱动板;直流驱动按速度给定控制转速和转向运行”,就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可开环,可闭环)”是指驱动装置,还是伺服系统?。PLC的编码器本身在完成控制中不是有测定速度和位置功能吗?如果驱动没有速度环,但外部的编码器实际可以构成速度环,不知对否请指教。

另外:永磁电机的磁场太弱,如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如何处理?换电机了吗?

网友A:
我所指的是速度环可开环可闭环.开环的速度控制无测速发电机,闭环的有测速发电机(虽然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速度,但好象在伺服系统中一般不鱼和熊掌兼得,也可能是我见的太少吧).你的系统里有测速发电机吗?从你提供的信息看好象是闭环的,而且问题好象就是速度环的问题(包括电机和传动机构,不排是除机械故障的原因).从速度反馈小于给定而电流又不增加来看,速度控制失败了,你速度PI参数整定了吗?
你换了直流电机的驱动板,对吗?这块板是数字的吗?如果是数字的你要看板卡中电机的参数对不对(功率,转速,额定电流,额定励磁电流等).如果是模拟板就检查该板卡的电流限.总之,最好看看说明书.以上都是种种猜想,虽然是隔山打牛,但还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因为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同磁场和电流的乘积成正比,所以,永磁电机的磁场变弱后,要想提供同样的扭矩就要增大电枢电流;但电枢电流受板卡限制,无法超过额定值,所以驱动就非常无力(机械特性太软).最终还是换了电机.现在我们的新设备的伺服电机都改为同步电机了,很爽.

楼主:
是有速度闭环,测速发电机(电流内环,测速外环)。实际完成控制时,编码器除了完成位置控制,还要测定速度,加、减速度以完成定位。速度加上PI情况更差,后来把积分环节去掉了稍好些。系统是模拟系统,电流闭环也调整了,实际工作时电流远远没有达到设定的电流限制值——本系统是在一分钟内完成20次以上的定位(最高60次)。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系统的特性太软了,实际位置跟随给定的差值偏大(但没有超过设定的跟随误差设定值)。

这个系统是由PLC+PLC定位模块+驱动系统+电机(含测速发电机)+编码器构成的。

楼主:
通过PLC的屏可以设定长度、速度、加速度(操作人员用),定位模块的参数系统设定。

网友A:
xfdaiyajun你好。系统有问题正是仔细研究它的好时候(表情恭喜你)。
估计加速度也是PLC根据函数计算成瞬时的速度给定送出来的。PLC负责检测和控制位置,根据工况设定定位模式(假设快速定位,慢速定位,紧急后退等等)这些定位模式决定了定位的速度和方向(可能是通过PLC的模拟口给定到定位电机驱动板,比如+/-5v),而外部只是简单的直流调速系统。所以我设想你的直流伺服系统可能只是外部的直流电机驱动有问题。

我的思路还是从内向外检查:先电流环,电流环没问题就速度环,速度环没问题就定位控制环,这样一级一级向外扩散,一定要保证最里面的环控制是稳定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去掉速度积分反而会好,你的速度scale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是offset?正向定位和反向定位的速度是一样的吗?)

1 检查电流环的给定和反馈(如果可以测的到的话)看看电流环的PI控制是否失败;
2 检查速度环的输出是不是被限定(clamp),你是不是误加了外部电流限(因为有些系统的外部电流限是通过端子加在系统中的)?不要相信自己不会犯低级错误,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误。说不定你的新板端子的排列顺序和旧板不一样。而你正好把一个弱信号接到了外部电流限端子上了;
3 说道电流限,说不定你的定位电机驱动系统的图纸上真的有这么一根线,用来限定电流,也就是说:板卡上有电位器可以限,系统中还有外部硬件可以限。我的系统中就有这样的电流限,我现在就已经歇斯底里的把它设为最大
4 检查/更换电机;
5 如果备件充足就用替代法,看看到底是那个东东在捣乱;
5 模拟系统的板比较好修(一般都是两层的印制板),你可以抓紧时间修旧板。

励磁过大会产生饱和,建议不要设定太大。我认为最好还是比较一下两块板的区别,研究两块板的手册,才是正解。

再次祝xfdaiyajun兄好运!

楼主:
sorry,不是去掉速度积分,而是给定积分。

这段时间生产忙的很,实际调试要过段时间。原先的系统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