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工耗问题

楼主(2003-09-29):
请教如何计算S7-300的工耗问题,如何确定是否需要选用电源单元,能否提供具体公式,简易的算法也行!谢谢!

网友A:
你 看S7-300的模块选型手册上,有关于模块的最大的电流的参数。把所有的数值加起来,再留一定的余量就行了